昂达N78C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1-06-16):
收到此板经测试无桥供电,上面的桥供电IC是华邦W83310G-R2, 上管G电压0.51,直接换掉W83310,还是无供电(换了3个)
本人理论知识比较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第一脚的VCC是5V是 有的)
后来无奈换了个W83321G,竟然出来1.1V的供电了,(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
有哪位师傅修过这个板的知道告诉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是1。2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那个PWM是不是83310G呢

网友:
肯定不是83310啊,83310是线性降压的,不会去控制场管的,一般内存负载电压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收到此板的时候就是这个83310G,难道被别人换过了?那么谁知道原装是什么IC呢,,,跪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上没有N78C,帮你找了一块MCP78,是83321,2脚接上管,4脚接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那么你这个桥的电压是1.2了。。。我的确是1.1。。。。

网友:
六楼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W83310是给内存负载供电的,一脚进,二接地,三脚基准电压输入,四脚输出,5-8脚芯片工作电压,芯片检修:测5-8是否有3.3V ,测1是否有2.5/3.3V ,测量3脚是否有1.25V输入,测量4脚是否对地短路,如果上以条件都满足就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确定是83321 是给桥供电的IC,1脚5V2脚2.63 3脚地 4脚4.13接下管 5-8脚是5V

网友:
1.1V可以用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