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哈这个信号

楼主(2011-06-16):
今天接到一个仁宝的本本,开机不触发。接上可调代价0.03,查3V 5V待机正常,开机键有3.3V,按开机键有瞬变,到EC。查EC供电,RTCVCC,RTCRST。正常,最后查到PWRBTN,开机没有拉高电压,始终只有0.6V。请问,EC要满足那些条件,才拉高PWRBTN这个信号

网友:
上拉有吗?

网友:
是不是上拉电压没给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信号时直到南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上啦,直通南桥

网友:
既然是直通SB的,考虑下SB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C:

SB要工作,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3V待机电压 RSMRST PWRBTN VCCRTC 32.768这五个工作条件吗? 问题是现在EC发给南桥的PWRBTN 没有啦高都哇···是该查EC还是SB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通过断线法来判断下是EC还是SB拉低了这个信号

网友:
是短线法,还 是断线法?

网友:
EC到南桥PWRBTN
信号脚间断开看看是那一端影响电压被拉低的

网友:
挑脚来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