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插上硬盘待机0。20??

楼主(2011-06-16):
机器型号HP NC6000
故障:不插上硬盘,机器开机一切正常,原机过来是加电不亮的,没CPU电压,加焊1987片子好了,开机正常,
但装上硬盘,待机马上就成了0。20了,也不能开机,把硬盘拔下就没有问题,
这是硬盘口的图: 不加硬盘测3,5V的阻值也没有问题,都正常,为什么一加电硬盘就高了呢,换过一块好的硬盘,故障依旧,换了一个新南桥,故障依旧,现在就是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待机高的时候摸周围也没有发烫的地方,哎,郁闷啊,

网友:
硬盘供电那个切换的场馆

网友:
带硬盘插电 硬盘转了吗, 是不是硬盘供电插电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再测测,由于这个只是一瞬间,待机0。19马上就到0。01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哪个场管,能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硬盘供电那不插也有5V的电,这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插电有5V应该不对哦,你找个PDF跟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