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大电流

楼主(2011-06-16):
接一惠普  DV4-114TX  暗屏   拆机  高压板坏   进了一个换上 郁闷的事来了
单用适配器 正常  单用电池正常   两个同时插大电流 电流表瞬间到底
BIOS刷过  原装适配器换过 还有 就是  单用适配器时候 高压板供电是18V   适配器是19V的
请高手指点 该如何下手

网友(点评):
充电芯片加焊或者换下看看,主供电直接对地了,或者无泄放通路,DL是否有断线,虚焊。

网友:
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 吗

网友:
没见过可能是隔保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之前修过短过的机器,把电源表的电流调低了点,这也会出现你看到的情况,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可调电源最大是几安?  大部分电源都到不了那个最大值, 或者再调调电流旋钮,可能没放到最大

网友:
5a的可调电源 已经调到最大

网友:
电池接口附近有 mos 或有元件短路 替换 吧

网友:
应该是充电通道出问题了

网友:
对照图纸查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  点火回路第二个MOS管坏 替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