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00 刷BIOS问题?

楼主(2011-06-16):
    机子故障为一长二短,基地上好像说是通病,怀疑BIOS问题,这机子是16脚的BIOS
我没有,用8脚飞线如下,大家帮忙看一下,擦不掉,老是出错,不知道是580U不支持
还是一定要16脚的座子。 另外请教一下16脚座子哪里卖的有?淘宝上我找了一下没看到
还有我选择器件时,8脚  和16脚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大师们刷成功过的教教小弟

网友:
这是双SPI的芯片 要飞16根

网友:
国产的10元,28脚的  直接在电子城里买的

网友:
按书上讲,应该是座子的问题,因为我家的U580的刷可以

网友:
飞错线了吗,上次用580u 刷成功过的哦 现在这种座子也有卖的了

网友:
哦,对了,你的第五个图选最后一个试下了

网友:
所有线按顺序连上,可以刷啊。我没有这个座子,就是飞线刷的。

网友:
有卖的,你在网上好好找找吧,我们店里用的和你一个牌子,不是一个型号,我们的是U280,可以刷的,听报错声向内存,一刷就好

网友:
呵,一看就知道错了,1/2脚要交叉的

再说,你的线太长了,阻抗大太了

网友:
不是有个U盘在线刷的吗   还有就是找个4M BIOS  一样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老师,飞16线,是要用那种16脚的座子吗?,具体的飞法请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你有刷好的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试过,不过那个BIOS资料是8M 的   ,用4M的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能不能把你飞线的方法告诉小弟一下,客户崔得都快急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帮忙告诉小弟一下,你是怎么飞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有这样的座子吗?
在哪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器件选16脚的,我也选过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告诉一下小弟是怎么飞线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16根线全飞上,1-1,2-2

网友:
这行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