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E2008T 945GCF-LS主板不触发,请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11-06-16):
一台联想扬天E2008T的主板(945GCF-LS)主板,有5V待机电压,就是不触发,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图纸你都有、那慢慢的来查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开机没反应  但是桥很烫手

网友:
跑跑开机电路。看不清是 ITE  什么型号

网友:
触发最基本的条件具备吗,不能只看开机电压呀,看看晶振,南桥,I/O烫手不,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