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两个暗屏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1-06-16):
华硕。Z99J笔记本 拿来的时候进系统都正常,一平放就暗屏,拿了休眠开关,裸板测试正常,装机结果全都是暗屏了,测量高压主供电19V只有12V了,3.3正常,外接灯管跟本不亮,买了个屏线明天到货 求个思路!!!!!!!
东芝M330,也是暗屏 ,客户反应之前有点闪,开机玩了几个小时 关机了几个小时就在也开不了,测量高压条19V只有4v!!请高手讲解下,该测量那些主要的条件!!!!!!!!!!!!!!!!

网友:
在暗屏时测试高压板上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东芝的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上次我就遇见过一次,还得用原装的,改的一般的不好安进去,因为A壳和B壳之间有点放不下改的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能跟我说 主要的几个条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样i想的,看来真要买高压条啦!!!!!!!!!!!

网友:
一般的高压板是 供电   接地  开关,正常就启动, 有的需要亮度调节也一起到位才亮,楼主这个应该是供电部分 ,在不亮的时候查查主板上的接口部位的电压,

网友:
显卡重做试试看!要不换个显卡

网友:
直接飞线,把主干线飞在高压板的VCC上看看。

网友:
既然高压供电偏低的话,直接飞一根线过去就是啦,

网友:
拆了高压板量下电压

网友:
就几个信号,正常就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