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0电脑开机提示:keyboard not found

楼主(2011-06-16):
联想U1500电脑开机提示:keyboard not found    。意思是没检测到键盘,按F1 能进入CMOS界面  ,里面的所有选项都可能调整更改,说明键盘是没·问题的。按F2键进入联想拯救系统界面,移到退出选项上回车,电脑重启后进入系统,但键盘,鼠标都不起作用。BIOS 放电,恢复默认值无效。大家分析下是啥问题。想过刷BIOS,但官方不提供BIOS。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以前讨论过,就是键盘鼠标进系统不能用,在DOS下可以用,你找找!

网友:
问题已找到

网友:
故障修好没? 修好了分享下 谢谢

网友:
修好了,我突然间想起大部分主板都支持键盘鼠标开机功能,在关机的情况下键盘鼠标的电源是由电源的紫5V提供的,会不会是待机电压不够造成键盘不能被正常识别呢,结果测紫5V只有3.7V .哈哈!看来紫5V的那个560UF电容肯定“怀孕”了。拆开电源果然如此。换好电容,开机,OK!

网友:
键盘接口处排容或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检查发现是键盘坏了

网友:
品牌机就是这样老爱报错,但是这样也方便我们找故障

网友:
细心关查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继续努力,

网友:
好帖子,有长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