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见过主板停在LOGO介面不进的???

楼主(2011-06-16):
今天遇见一个华硕P5WD2主板,停在LOGO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测了测电压应该都正常,有没有人遇见过相似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到LOGO停住时诊断卡跑到38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好多都是BIOS坏了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了

网友:
刷BIOS 先看下把

网友:
BIOS程序出了问题,或者自身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BIOS得重刷,你试试吧,一线的有很多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前两天遇见一台戴尔台式主机,也是显示LOGO进度条时,死到那里,不在走了。BIOS在官网上,找到了,可是不管怎么下载,明明有500多K,可下载下来就只有9K多,气死了,到现在机器还在角落里扔着!!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用迅雷下载呀 有些资源是不能用下载工具下载的 要用单线程的下载 比如IE自带的下载器

网友:
前两天我的机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把pci网卡拔掉换个插槽解决,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像这种故障不一定就是BIOS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别的引起的,在仔细查下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我见过

网友:
内存 网卡  BIOS   南桥 北桥 基本上就几个原因修过很多

网友:
有试过这样的……把同样型号的BIOS摘过来就正常了……刷下.不行就换了……

网友:
键盘接口电路查一下

网友:
   昨天我接到一块ms-7267 和你说的一样现象,刷bios解决了

网友:
遇到内存颗粒有问题。硬盘有问题也卡在LOGO 不动

网友:
先把附件都拔掉    试试   不的话   刷BIOS   换南桥!       我遇见过 好几次   !    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检测不到硬盘也是的啊

网友:
换硬盘和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