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井下LED照明灯电压求助

楼主(2011-06-16):
大家好,我现有一个煤矿井下用的专用LED照明灯(用的是开关电源)现在的问题是井下是127V供电的但我们家用的是220V的现在的问题是插上220V电源后照明灯正常亮但听见开关变压器有吱吱声我怕用不住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请分享一下

网友:
不拆开看,怎么知道改。最简单的就是去 旧货买个220转110的环牛。
我也想问下,已前 电工书里不是说 井下都是 36v以下的直流电罗,怎么现在可以用 100多v的交流了?

网友:
你看那开关电源标签上标注的电压适应范围。

网友:
你的是不是 从127v到240v啊  是宽电源设计的吧  要真的是127v  你插在220v估计你的开关电源该挂了 啊  吱吱响是不是你的开关电源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井下现在都有综合保护器是将660V电压转换成127V交流电并提供漏电接地和断相保护等

网友:
电源上什么也没有写但我看此电源设计像是开关电源,所以我认为开关电源一般在90至240V之内都可以正常工作但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吱吱响声怕用不住烧坏了

网友:
加个220转110V的变压器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