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测试卡的疑问???

楼主(2011-06-16):
我修本还是新手,弱弱的问句!不知道检查卡上显示的数字是cpu的真正寻址显示代码?cpu寻址完成读取bios里面bios程序的自检显示的代码???求真理!!!

网友:
有谁知道啊,给点答案啊!!!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在网上找了一点教程!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诊断卡是如何工作的呢,CPU 复位后,就会去寻址,到BIOS读一个跳转指令,读POSt即自检程序!诊断卡开始显示!主板侦错卡是一种专业硬件故障检测设备,利用其自身的硬件电路读取80H地址内的POST CODE,并经译码器译码,最后由数码LED指示灯将代码一一显示出来,其原理与POST自检是一致。这样就可以通过DEBUG卡上显示的16进制代码判断问题出在硬件的那一部分,而不用仅依靠计算机主板那几声单调的警告声来粗略判断硬件错误了。而且由于侦错卡是利用自身的BIOS POST程序,来读取诊断端口的POST代码,因此不受主板BIOS芯片限制,可以在主板BIOS损坏的情况下,正常诊断;并且利用侦错卡自身的发光二级管,来显示各组电压工作状态。通过它可知道硬件检测没有通过的是内存还是CPU,或者是其他硬件,方便直观地解决棘手的主板问题。其实就是post自检代码显示在检查卡上面!
我也就是不明白bios芯片损坏,测试卡显示的代码是不是测试卡上的bios代码啊???求求双喜老师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