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的本本,开机无显

楼主(2011-06-16):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1安左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08-1.0的时候。摆了2次,是不是显卡问题。内存换了几根都不行
显卡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没说清楚,不敢枉下结论

网友:
广达的本本 浮云啊 一半左右的笔记本都是广达的

网友:
广达 最起码给个版号啊

网友:
外接 什么情况 这些总要说吧

网友:
你把硬盘,光驱,都卸掉,看电流怎么个变化,别忘记风扇也得拔了,这样可以看出机器到底跑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