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高压板怎接线?

楼主(2011-06-16):
原贴在笔记本区。
一台老笔记本,DELL latitude CPX主板有点坏。经常掉电,拆屏配个乐华2025L做个显示器用。屏型号:IDTECH 47L7411(47L7440/ITXG06)  ,14.1寸屏;因屏背有个高压板还挺好的,考虑用上。但不清楚这接口定义,多少伏供电和另5条接线是什么用的;坛子上谁有这笔记本图纸的麻烦上传一份或对此高压板熟悉的指点一下。
上图:

正面

背面

元件表面

接口

芯片

网友:
接回笔记本 通电测试 找出on off即可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接回笔记本,所有关键引脚都能找出来了。

网友:
ON OFF和亮度调整信号一般情况下都挨着的,

网友:
DELL的好像是I2C总线控制的,改的话有点麻烦。

网友:
没接过 量下再接

网友:
没法接回原机了,拆下屏后其它的都出掉了。

网友:
因1楼不可以再编辑,现再把主要IC的型号标上,望各位帮看下是否还有希望:

供电电压由datasheet查得,是直接到(XX)所指的VCC供电。

这供电是经保险后再经一个MOS管,到电感再直接入到高压包里面。不知多少V

网友:
高压板只需供电  地线和控制   你现在只要找到控制就行了     液晶上高压板的控制很好找   控制2个三极管  使供电到达IC    你跑下线路  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
量下就可以找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你好,我在8楼已把IC型号和供电线路已标出,请帮帮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   那你就把驱动板上的控制拉到ENBL      你电压够么   24v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datasheet看,12V的也可以。IC  UC3872的13脚就是ENBL信号,是否可以用?

网友:
笔记本的没接过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的?

网友:
没接过笔记本的  有结果要分享

网友:
笔记本高压条有的可以用有的不可以用   因为供电5---19V不等    找到V+和地 其他随便接
能亮就OK   如果发热大就弃之!

网友:
自己量一下嘛,不就OK了

网友C:
把供电和亮度调节接在一根线上,再接个开启信号,一根地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供电和亮度调节接在一根线上,再接个开启信号,一根地线就OK了。

上面发有图片,已标明IC型号,可否帮看下怎接法才能工作?

网友:
兄台能否借助我所发的图片来分析下怎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