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数据恢复之后的不能打开有什么软件可以把视频进行修复

楼主(2011-06-16):
通过数据恢复之后的不能打开有什么软件可以把视频进行修复?

网友:
有可能你恢复出来的数据不对

如果是软件扫描出来的(在FAT32格式),极有可能恢复出来的数据不对

网友:
是对的哈!!!恢复的视频繁打不开,但听说可以修复的!有哪位大侠知道哪些软件可以修复的呀

网友:
找找用WINHEX的高手把  据说 能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