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的 本子外界有 声音,但是内接无声

楼主(2011-06-16):
接了一个HP4411S的本子外界有 声音,但是内接无声,检查功放附近电路,发现有 一个电容短路换掉,刚开始好了,装上有 出现老毛病,没有思路一下子,请教各位大侠是啥原因,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先测下喇叭是好是坏嘛

网友:
l测试一下有喇叭是好是坏,看以下功放的输出波形

网友:
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看看切换电路把

网友:
声卡驱动不匹配,重新在官网下载个!

网友:
先查一下喇叭的线路是否完好,再看看音频切换电路

网友:
修过一台 ACER的上网本  内置有声音  喇叭无声音    以为板坏了  换了个还是一样  喇叭是好的   最后换了个系统好了  郁闷     声卡驱动不对的

网友:
喇叭是好的啊

网友:
驱动什都有 啊 ,不只道驱动对不对啊 ,算了重新做个系统试一下再说

网友:
下个正版的驱动试下了   惠普的本子就是声卡驱动容易出问题   建议你装个WIN7

网友:
先装个驱动,不行在测下喇叭,还不行就换个功放

网友:
呵呵,带小板子吗,排线,或者音频口小板
去掉

网友:
驱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啊,重新做了个WIN的系统什么 都好了,有 张知识了,谢谢啊

网友:
HP的本子就是容易驱动出问题,特别是cq40~45之类的。

网友:
先软,后硬,
慢慢来哦

网友:
把声卡接口和麦的接口换掉看好不好.有可能是接口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重装系统就会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啥原因公布一下,大家等着那

网友:
不错,学到了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