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神马回事,HP DV7 上CPU后,CPU电压就出不来。。。

楼主(2011-06-16):
        HP DV7的主板(JAK00 LA-4082P)PM45 +IBM+G96-630  上可调电源,中间那根细针要接到19V 触发后电流上到0。4A
查出是CPU没有供电,此时测得ISL6260 VR-ON为3。3V  各供电脚电压也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换过ISL6260 还是一样的。
问题是把CPU摘下来,CPU供电倒是可以出来~  大伙帮忙分析下,谢谢!急呀~

上图:

网友:
那你先要找同样的CPU待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查CPU供电的反馈电路,还是主板其它电压是否都正常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个怪事哈,不上CPU电压是不会出来的啊,为什么不上会出来这也可能跟座子有关系吧

网友:
CPU 电源管理IC有问题 还有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
找到问题说下哦

网友:
查-下vId阻值 看看是否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IC假焊了    拖下先

网友:
检查cpu电源ic相关小电阻 对照图纸打阻值 可能找到坏的

网友:
对照图纸打阻值 可能找到坏

网友:
感谢大家的意见,现在努力中。。。好了,报结果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典型的通病了。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呗·

网友:
我觉得是VID有问题,还有上CPU负载加重?输出保护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一下的,多看多见。

网友:
换CPU,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温控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他的供电

网友:
可以查一下由南桥发出的三路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cpu的RESET信号,cpu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都没有哪来的复位?

网友:
应该是VID信号识别错误吧

网友:
晕死,不搞了。烧了两个CPU了。。

网友:
加焊下CPU核心供电IC看看是否会好

网友:
可能是哪边虚焊了吧

网友:
看下主供电的反馈电路。芯片本身不良 也会引起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按照CPU的工作条件来修的好,那个VRON出来了没有啊,如果连VRON都没出来,CPU是肯定不能工作的啊(个人觉得VRON这个信号不是很好修)如果VRON出来了得话,只要楼主细心的话,应该能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