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提示 无法扫描 AF

楼主(2011-06-16):
联想M7205开机自检后提示 无法扫描 AF,扫描组件发出 咯咯 齿轮声响,马达到左端点也不会停下来,拆开扫描组件没发现有定位传感器,请问各位兄弟们该怎么查?

网友:
应该是扫描头的问题,换个扫描头试试,我刚修了个兄弟打印一体机,故障和你所说的一样。

网友:
扫描头 没归位吧

网友:
这个没有定位传感器是靠白平衡来检测的你可以先拆下扫描头开机看扫描马达转动异常不如果正常就有可能是扫描头问题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拆下了扫描头再开机,电机还是不停地转,不知道这个电机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开机后会复位,会回归到左边,但到了终点电机不会停下来,一直在转,是靠哪里感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