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20328W 不通电,求程序

楼主(2011-06-16):
海尔 HT-20328W 不通电,求程序
TSUMU58EHL-LF       25P10VP    FM24C16B

超薄显示器,驱动高压一体板,,12V电源外置,,,没有空间放通用的板。

网友:
上通用的,这种垃圾显示器程序一般不坏,程序还没来的急坏,主控芯片就坏了

网友:
这是一台超薄显示器,驱动板与升压电路做在一起,,12V电源外置,,,没有空间放通用的板。  谢谢。

网友:
电源适配器外置,驱动板上各点都有电压。按键板也有3.3V ,,,

现在能通电了,不是程序的问题。。也可显示了。

但用个10多分钟,会黑屏,黑屏后,指示灯也黑掉了。 但黑屏后,你不管它,过几分钟,它又会亮起来。亮几下,又会黑屏,,反复黑屏与亮。。

灯管用通用板点过,没发现问题。。是双灯管,灯管之间的电流有点差易,,1个是0.35A,另1个是0.37A。。。目前还是怀疑是板上有芯片不良。。如电容不稳定等。

网友:
灯管间的电流怎么测了  不知道。还请赐教

网友:
把电源开关换了试下

网友:
是这个信号板吧。。。我也遇到一个,亮一会黒一会,然后不动他,一会自己又亮了,怀疑是主控坏了。这破板子买都买不到,有哪位爷都解决方案不。

网友(点评):
是你不会买,还是买不到?http://s.taobao.com/search?q=HT-20328W+%C7%FD%B6%AF%B0%E5&keyword=&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atype=&tracelog=&sourceId=tb.index

网友(点评):
你就不会去淘宝呀

网友:
真不行建议楼主改块板算了

网友:
晕,人家都说了,这玩意薄,电源都是外置的,根本没办法改板,总不可能和用户打招呼说不好意思,信号板塞不进去,帮你挂显示器外面吧。

网友:
换快板子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上通用的吧。。。

网友:
上帝呀。。。120块钱一块。。。有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上面的故障,能大致判断是主控芯片问题还是一体板上哪个元器件的问题不。。。我想修出来

网友:
可能是供电电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