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手维修

楼主(2011-06-16):
    终于我要维修主板了,看了一堆书,越看越糊涂了。于是准备动手,朋友也很支持,立马送来一块信步845主板,朋友说此板也闲置很久了,故障是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接电试板,果真一点反应都没有,用镊子短路电源绿线和旁边的黑线,CPU风扇马上转动起来了,判断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于是边看书边跑起线路来,一切按书上的模式进行:1,测开机针有5V;2,测AMS1117中间脚有输出3.3V;3,测脚0.3V,0V;哈哈,按书上判断坏,(书上说晶振两脚电压在0.6V以上,)从旧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和以前一样,郁闷了。
于是在看书,想找电源绿线上的开关控制三级管,跑线路,忙了一晚上,就是找不到书上的所谓的开关控制三极管,看来还是得想其他办法,跑线路找I\O控制芯片的开机信号输入和输出脚,(IO是IT8712F-A)郁闷,线路跑到芯片背面在通过电路板的连接孔到了I\O芯片下面的电路板了,根本看不到,于是用万用表测75脚,电路正常。想再测下I\O的72脚输出到南桥的U1的线路,根本看不到,再想测76脚到绿线的线路也看不到。于是极度的郁闷下,用热风枪吹下了I\O芯片;心想这下可以看到线路了吧,结果跑了半天还是没弄懂怎么连接绿线和南桥的,因为有些线路根本就是看不到,特别是南桥的脚,都不知道UI,T4是哪个脚。没办法,只好焊上IO再说吧,焊上以后通电,NND,竟然好了!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哀!!!
    看来还是得按照基本逻辑进行啊,新目测后动手,先外围和芯片;不然浪费多少时间,不过也好多熟悉了下线路;遗憾的是我还是没弄清楚实际电脑上的控制线路和元件,还需要努力才行啊!

网友(点评):
绿线只和IO相连的,IO和南桥内部相联。这两者的线路你可以不用跑知道有这个道理就好了。一般很少跑电路的。测测重要的电压正不正常就好了。记住重要的电压。

网友:
实践中积累经验!!!

网友:
哈哈,书本是死东西,还是要灵活多实践,但是书本上的理论还是要的。

网友:
幸运的是你修好了 悲哀的是你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第一块板搞定,开门红。怎么弄好的先不说,但这是个好兆头。

网友:
我也刚上完理论课,还要实践实践

网友:
呵呵,瞎猫碰上死耗子,再多看看多想想,高手都是这么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这样的,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都是新人一起努力

网友:
你的I/O芯片引脚是不是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刚开始维修都是这样的。慢慢得就会好起来的。

网友:
I/O芯片引脚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首先谢谢版主和各位兄弟的支持!其次我想也有可能是I/O有虚焊。

网友:
努力成就成功

网友:
哥们你这板子应该是io虚焊了

网友:
先要把基本功学好才行啊,还得努力啊,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I/O换的板子,哈哈 不开机故障

网友:
楼主镇佩服你的勇气,继续发扬呵呵,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