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开机黑屏

楼主(2011-06-16):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L151显示器。故障点亮LOGO 过1秒就黑屏。然后再按开关又黑屏。
这片电源板是双灯大口的供电。。驱动板只有一组双3.3V供电没其它供电。
主芯片029938。高压ICP607。初级电源IC58415DZ,

我在本论坛看下。。这是这片板的通病。我量下。。确定是高压坏掉了。。外观也没有烧。也没虚焊。
如果用高压条改。。必须用3.3V的板改吗。。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有12v供高压 你没弄清楚 查你高压一体板上有没有25v耐压1000uf的电解电容 有就测其两端电压 一定不低于12v

网友:
楼上说得对,你得检查各供电正常才能判断是不是高压问题

网友:
应当是12V的供电,,

网友:
查下12V供电稳定不啊。其实能修还是修的啊,没必要换板吧。 去个保护看看 、灯管测了没?还有升压线圈也看看

网友:
灯管测了。没有问题。高压包也测了供电是13.2V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如果加了灯管亮的时候 是13V黑屏时是16V。。。为何。。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的,去保护试试

网友:
现在我用12V的高压条改的。不关机了。但是屏上抖动的非常厉害。而且有雪花。有横线。但是不黑屏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去掉高压板能开关机,加上不能开关机,你是不是接错线啦。应该是你高压没接好

网友:
这个屏现在抖动的厉害。为何呢。。郁闷。。其它都正常。

网友:
就灯管问题。你拆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应该检查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正不正常,然后检查高压电路的12V电压,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一下灯管是否有问题,没问题就检查高压的控制IC,三极管,高压包,或者直接用高压条改电路·。。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高压条改的。灯管我测试的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老师就是灯管受潮引起的打火。我点1个小时左右就正常了。因为这个屏好久都没有用过了。不给他修了。就这样。坏了在修。

网友:
还有这个灯管用工具测试正常。但是一上板就开始抖动。烧一会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那么大的电容怎么可能只有3.3V

网友:
s是灯管坏了。通病了啊。、我买了40根 换 了26根了。。都是L151换的、、这个灯管貌似还比较贵呢。

网友:
换灯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