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 不稳定

楼主(2011-06-16):
不开机,掉电,不稳定。换过电容,也试个改2个/4个/6个330电容也不行,热开机可以用几个小时,过一晚又点不亮,CPU没电压,请指教,,,,
不开机
cpu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买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
是不是取大电容,把CPU坐搞虚了

网友:
大雪留痕
的帖子
换过一样的

网友:
阳光博维
的帖子
应该不会,我是用暴力拆除法,一点点翦,加铬铁搅下来的,没有用到风枪。

网友:
楼主最好,买个原装的试下,再者不知道烙铁有没伤到PCB

网友:
加焊下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