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11-06-16):
有二块板子,不插PIN4小插头,开机不会掉电,插上去,一开就掉,反复点开机键多次,可跑码,可亮机,一分钟或30秒又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还复位灯常,CPU供电管全换过,IO换过,刷过BIOS,加焊过二合一桥,现象一旧,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定也会有这种情况,电源换过未?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CPU风扇有没问题,不是的话再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上所说的,我全都换过。。
可就是不行。。。

网友:
你加焊或者是更换。能不能保证换上去的都是好的。、BGA做了。也有可能没做好。仔细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