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6-16):
接一台IBM R40,开机不显,插上诊断卡,可以开机,去掉诊断卡可以开机但不显,搞不懂为什么不上诊断卡就不显示,插上诊断卡就可以显示?
还有无法安装系统,进系统时在滚动条时死机,有时花屏,更换了硬盘和光驱还是死机,裸机测试还是死机?
注:此机过来时就未安装CMOS电池,电池不会影响不显吧?
请教大侠们会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下像X31的通病样,北桥附近由于热温引起的电容失容,仅供参考

网友:
有可能,电容,南桥,coms,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