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时钟供电复位正常 bios波形跳一下不动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6-16):
苹果小白965芯片组的机器 说是进水
  拆开后没看到一点进水痕迹  最开始没cpu复位
修出复位后上电测bios波形只走一下就没反应了
和相同的板上对换过bios  还是老样子  排除bios的问题
南北桥和总线上电压都正常   cpu是焊到板子上的  没办法量数据和地址线
这板子该怎么往下修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有示波器也能整不好吗?进水第一步是做什么呢?

网友:
建议还是先烤下机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难道CPU的码还不过?那可能是CPU座子虚了!

网友:
这个有图纸和点位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啊:你说排除BIOS问题,那就是BIOS前面的问题啦,而BIOS波形又能跳变一下,所以个人觉得BIOS跳一下之后肯定又是开机电路又被触发了,那你在BIOS跳变一下还能测到其它的电压吗?如能,那就测时钟芯片,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