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中的sus电压是待机下就有的吗? 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1-06-16):
华硕笔记本中的5Vsus电压是待机下就有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楼主5VSUS是不是5VSB来的?

网友:
没有,SUS应该是suspend挂起的意思
所以待机下SUS应该是0V

网友:
我知道有的板是5vsus和3vsus电压是插电源就出来了啊 ,比如msi的u100  这个要看具体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