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芯片的满足条件

楼主(2011-06-16):
因为系统供电芯片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只是芯片型号不一样而已,今天小弟不胜来总结下系统供电的满足条件,请高高手勿喷!具体一步一步的满足条件如下:
1,主供电,来自于隔离保护电路
2,开启信号,IO控制或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3,芯片本身产生线性电压为上下管提供驱动的电压,没有这个电压的话一般是此芯片坏
4,接着芯片本身输出个基准电压,这个电压有人 也说是参与电压,名字不一样而已,一个道理。
5,马上IO控制或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输出3.3V和5V的开启信号通知芯片输出电压了
6,芯片本身输出PG信号    大体是这6个步骤吧,有不详细的请大家补充下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各信号的英文也写上,比如供电VCC,使能控制ENBL1(ON3) ENBL2(ON5)  OUT1  OUT2    基准电压REF,这个本来也是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看的,所以我认为应该写上。

网友:
有的有主控信号SD,单无控制信号ON3,ON5,SD出来才会出线性电压,供给BST高端激放,比如IBMT40的,主控来自TB62051.ON信号来自PM电源管理芯片,ON信号有了才会出来 驱动方波控制MOS上下管的导通截止,然后出来系统3V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慁,写的不是很全。下次注意。

网友:
基本上是这么回事

网友:
是这个步骤 不过不太清楚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芯片变来变去也就大概都是这样,可是放在电路里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