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怎么破路由密码?请进,

楼主(2011-06-17):
如上,求高手,,,,,,,,,

网友:
有专用的蹭网卡 我见朋友用过 可以破普通的无线网 具体怎么用要去卖家问了

网友:
一般人设密码不会设的太难,因为怕自己也忘记,你可以一个个试,比如12345678,147258369.哈哈,我就试出来一个。如果试不出来你不去用蹭网卡一百块钱一个。

网友:
自已的路由可以复位一下,如果是别人的无线路,可以用BT3 BT4 BT5 光盘版破解

网友:
偶的目的是远程破路由密码,不是去蹭网..........

网友:
下BT3 BT4 BT5 等软件先把无线密码破了连入对方的局域网才能继续破路由密码

网友:
用蹭网器,不过只能破WEP密码,其它加密方式的不好破。

网友:
直接重设一下啊

网友(2011-07-29):
用BT3软件破解。不过现在很多都破不了了

网友:
你买一个无线接收端,然后里面带的那个驱动盘带破解功能。

网友(2013-11-30):
不建议去搞无线路由器破解,现在路由器都升级了,

网友:
远程破路由密码.......同2局域网吗...................

网友:
现在大多都破不了了,BT也不太好用了。。

网友:
用马克地址绑定还能破解码?

网友:
有啥破的,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远程破路由密码,当黑客吗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

网友(2014-12-28):
用奶瓶试试看

网友:
万能钥匙是很强大滴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