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400不触发

楼主(2011-06-17):
刚修到几张HP的NC4400的主板。芯片是945GM的集成显卡的主板。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在0.05.有3V和5V的待机电压。但是就是按开机键不触发。IO是SMSC KBC1021。换过南桥。刷过 BIOS。但是还是不触发。请教各位大侠指点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是按键坏了?还是卡机芯片坏了?  我遇到的是开机芯片有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回复我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对照图纸查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谢谢,我查了下。有供电。PM_RSMRST# 有电压。哪还要查那些呀?请指点下。

网友:
把I/O换了再说

网友:
对着时序修呀

网友:
我没有这个时序,轻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EC有没有给南桥的开启信号

网友(2011-08-06):
我也有十几片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你怎么搞   在线求  QQ1114845103

网友:
看看PWRBTN有没有跳变

网友A:
南桥时钟有否?

网友:
还跑线路
有一种东西叫着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时钟有否?

肯定是有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B:
回复八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八楼!

PM_RSMRST#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跳变的.。。。。。。。。。

那就再看SLP_S3#  SLP_S5#有没有升高

网友:
查下EC的的条件满足了再怀疑南桥。。。

网友:
楼上说的赞,

网友:
南桥都换了,EC可能性大很多了

网友:
查南桥待机条件正常?查EC待机条件正常?然后看EC是否收到开关发送的跳变,再查是否发送PWRBTN跳变到南桥有没有?

网友:
EC和南桥都换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