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不算很老的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1-06-17):
前天下大雨,一厂里老板打电话让帮看下电脑,但因为下大雨所以当天没去,不过到了下午,.他自己把电脑给送过来了.
插上电脑开机一试.感觉他的显卡坏了.找了个旧的换上.,.可以开机正常显示..但感觉系统不稳定.(因为只要一上网就重启)
于是跟他说,装个系统.
他同意了.做完后开机正常.因为是纯净的.里面没什么东西.于是就插上U盘给装几个常软件.(装软件的时候没插网线).这些都装好了
最后只有一个QQ..当点开QQ准备安装时,.只有10秒时间,,电脑卡住不动.接着就关机.重启.第一次我以为是那里给不小心按错了,于是
开机后又重新安装QQ.杯具了,还是一样.我想会不会是我U盘上的QQ不对啊,于是就再开机插上网线.重新下载个.没想到的是.刚打开
IE浏览器..就和刚才装QQ一样.电脑重启了.弄到这里.我晕了.就想会不会是系统不好啊,于是就另外换了个系统重装,.这次不是纯净的
.装好后,里面什么都有.插上网线,点开浏览器,再次杯具..(因为只要在不点IE浏览器和QQ的情况下.随便玩什么都没事,包括他电脑里
面原来有的单机游戏..QQ游戏..同城游戏都可以正常运行)只要一点IE浏览器,15秒内肯定关机重启
开始怀凝会不会是内存或者硬盘坏了..就把硬盘挂另外电脑上,运行一切正常.又把内存换了.杯具.硬盘换了.杯具.电源换之..杯具.
最后显卡也换了.还是杯具..用鲁大师检测,所有温度没发现异常..现在只差CPU.和主板没换了.莫非这两样东西有问题??现在第三天了.老板一大早就打电话来问..我还是无法给出答案!只能简单说,他的主板坏了.但坏在那里,不知道啊
极度郁闷中.....求解.!!!!!!!!!

网友:
看着楼主的头像没办法安心阅读帖子,等楼主换了头像我再来看吧,受不了。还请楼主多多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不过一图片而已,要平常心对待.别想入非非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和南桥之间的电路????

网友:
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选择属性,在高级选项卡的“启动和故障恢复”中点设置,然后取消“自动重新启动”确定退出。
重新启动QQ,然后等待出现错误,注意查看错误提示(蓝屏?崩溃?),最好能截个图贴上来才好对症下药。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一下原版QQ(最新版)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屏蔽板载网卡 安装PCI网卡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网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PCI网卡试试

网友:
感觉好像是网卡有问题,你上个外接网卡试试!!

网友:
插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网卡的问题,加个网卡试试。不然的话就是主板桥的问题啦。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说是网卡问题..可想不明白的是QQ游戏也为什么可以上呢.还有同城游戏也是可以正常登录的.只是不能打开网页.不能安装QQ

再有.我开始也以为是网卡不好,也曾外接过USB网卡,结果情况是一样的..至于PCI网卡等下有时间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也试过.但在安装QQ或打开浏览器时就会重启.其中并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因为QQ根本安装不了..只要一点QQ安装程序电脑就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不是硬件,但软件我更想不明白,是那里出错,系统安装时没出任何错误提示,.安装版.GOST版.纯净版.全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肯定是软件的问题,有可能是病毒的原因,你装完系统之后立即装一个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杀毒试一下,有的病毒格式化都干不掉,你可以把所有的分区删除掉,然后重新分区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板载网卡问题,外加一块网卡试试

网友:
换个网卡看看我感觉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说有病毒.那我不这么认为..可能你没看清贴子.我说过的.硬盘已经换过了..而且这块硬盘挂别的电脑上是可以正常上网的.拿块新的硬盘在这机器上问题还是一样的..你说有病毒,请问这病毒不会是躲在CPU里面的吧.因为现在只有CPU和主板没换.另外的全换了

网友:
个人觉得你先把网卡屏蔽掉,然后加个网卡看一下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然你用PE打开IE看一下会不会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一步步排除嘛

网友:
我感觉是网卡的事  一开始  怎么显卡坏了?是什么引起的 ?

网友:
我真的好迷糊了...因为我把网卡已经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问题

网友:
 你的头像闪的我无法专心相思路。。。

网友:
1建议换win7系统试试,如果好了,那就是中断资源冲突或共用,我怀疑和你的显卡共用了I/O段。
2吹掉网卡,换PCI的网卡,可能是网卡部分损坏,比如不支持TCP/IP只支持UDP

网友:
我把我遇到过的一个怪问题也说一下哈:一客户机子,开机运行OFFICE、上网看电影、听音乐等都正常,但只要一开启炒股软件就会蓝屏。大家想一下,最终故障点在哪?答案半小时后揭晓。

网友:
哪就把CPU跟板都分开试一下呗 确认到底是哪个问题呗。不行给他换嘛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不是主板设置错了呢  恢复下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刷新bois试试。

网友:
老兄你那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把内存换一下插糟。。你这种情况我网吧里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我是一边开网吧,一边开店买工具自学的,,,请高手们以后多多交流啊,呵呵

网友:
另外,,哥们,你们要真想学到墨水,,有时间,还真是去一下基地比较好,,,那里的高手,,像喜哥,饼哥什么的,,都很厉害!!!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软件问题!还请楼主仔细检测下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最终是内存供电MOS鼓包,更换后问题解决。郁闷的是一直没想通为什么上网浏览网页、甚至看电影都可以,而只要一开炒股软件内存供电就不行。

网友:
呵呵,没有见过哟

网友:
你那个板是不是单桥的板! 看看桥温度呗!

网友(2012-07-05):
网卡坏了换独立适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