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6-17):
一台 LG液晶白屏,拆开发现这两个东西不认得呵呵,一边接地   一边直通主苡片
好像是电容又好像不像,上面也没有多大请问 这可以用什么代换,测量这几东西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容,拆下来测量一下
用同大小同颜色的代换

网友:
什么颜色的?????????

网友:
就是手上没有这种呀不知多大多少V哟上面大哥看下图呵

网友:
不会大过5V吧 用6.3的试试

网友:
印刷板件旁没看到有C

网友:
还真见得少,要看印刷上的标识了

网友:
有没有人见过呀 出来帮帮我哟

网友:
晕我把一个给拆了这里面是几颗珠子黄色的没见过

网友:
看位号的符号!找到位号的符号相同的别的元件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就知道了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
你看下这几颗珠子不是有磁性,根据你的描述这几个件可能是磁珠磁环一类的,用来抑制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的。。。。。

网友:
应该是保险管吧~我以前有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整流桥吧!!!!

网友:
从旁边这么多滤波电容来分析,这四个可能是电感

网友:
应该是电感,顺着供电进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是这样的
只有这种解释了,因为他是从大芯片直接过来的另一边接地

网友:
可有标什么符号 通电测下

网友:
像是磁珠吧,,,

网友:
记号/等高人

网友:
这是什么呀 从没见过!写什么呢 知道了一定告诉我一下!

网友:
检测显示器摆放位置用的。
当显示器旋转后,可依据程序设定旋转图像或OSD菜单。

网友:
这个是磁珠,跟电感的功能一样,比电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