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间歇性亮度暗

楼主(2011-06-17):
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间歇性亮度暗
一台LG显示器,故障是开机亮一下灭,换通用高压板后,出现了间歇性亮度暗,
开机几小时,偶尔出现一次,是那儿的问题,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另外此机是14V供电,可以用12V的高压板代换吗

网友:
你 在换 一根 高压条 看看 如果 还一样 ,有可能是 灯管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现在市场上的通用高压板  这样的很多,质量不是很好 ,LZ再换个好点的高压板吧

网友:
还有接高压板的时候,把亮度调整接上试试

网友:
LG灯管爱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你换个别的试试 我上次遇见一个换完屏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