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明基S32B 烧坏的元件是什么 附图

楼主(2011-06-17):
在主板上烧焦了, 根本看不清原样, 此处主板也烧了三层, 元件是什么没法判断, 象是电容 PC66 哪位大虾有这个请给指点一下 !
主板

网友:
看图纸总会吧。

网友:
这个只有找图纸了

网友:
只能按照他的版号找图纸对照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坏板量量

网友:
拍的不清楚的,你都看不清,让我们怎么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