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求助

楼主(2011-06-17):
IBM  R52 的机子  待机没有3.3V 5V  量他们的下管的G 有5V 的控制信号 应该是保护了   现在问题是 5v110欧正常 3.3v 的阻止通电后 为32欧  半小时之后又可以恢复到80欧   ,用电烧烧不出问题来,不知道有没有谁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在烧  发现R893 很 烫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85472096/QQ/WinTemp/RichOle/SHLG[O]2326KT~{E0N5KT2D.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85472096/QQ/WinTemp/RichOle/R8V2)[@B9YSRPG@2FDH694K.jpg

网友:
断开电感,待机出来没?

网友:
这样烧没有意义吧

网友:
断开电感  电压不会出来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在电感上量 看瞬间有没电压输出  如果有肯定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