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无待机电流修复过程

楼主(2011-06-17):
1.20#为公共测试点为适配器电压
2.18#(LOD5)产生5V电压为17#和板上的其它待机IC供电
25#(LOD3)同时也产生3。3V左右的电源输出
3.6#(SHDN#)为该IC的开启信号脚,10V
4,8#(REF)为参考电压为1。9V
5.3#(ON3)与4#(ON5)分别产生1。9V与5V的开启信号
6.产生LX5  DL5   LX3,  DH3去控制MOS管
7.产生2#PG信号为5V电压

该机为ON5无电压将相连的PR323导线连接OK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