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QL64和ZM22能通用嘛?MCP67MD MCP67MV能通用吗 ...
AMD的QL64和ZM22能通用嘛?MCP67MD MCP67MV能通用吗?

楼主(2011-06-17):
AMD的QL64和ZM22能通用嘛?MCP67MD MCP67MV能通用吗?
谁有芯片的收藏的芯片代换列表啊,共享下啊。
芯片

网友:
hmilbaby
的帖子
CPU换过可以代换使用.

网友:
大家都用什么样的u试这样的主板啊 我买了两个都是坏的 不知买什么样的U来试板好

网友:
不知道没是过我都是用一样的

网友:
cpu不知道 反正那个桥是不能通用的 我就买错了 试过不行

网友:
桥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没有试过,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不能用的,试过了,华硕上面的

网友:
没有试过 不清楚能不能代换

网友:
不可以代换

网友:
MCP67MD MCP67MV能通用 但是这两种不能和MCP67M通用

网友:
桥是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