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6-17):
这是HP NC6000的图纸,上图 这是一个产生后级3,5,2,5V的电路,
那么请问这个后级5S的这个待机的时候应该有吗,不应该有吧,为什么我量的机器它怎么有呢??

网友:
A的电压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U1038是一个反向器   第4脚应该是低电平开启三个MOS管  产生后及电压   那你查为什么  没开机U1038第4脚就输出低电平啊   正常没开机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想不明白的事,为什么3S的电压和2。5S的电压是没有产生的,为什么只有这个5S的它就产生了呢,4脚的电压我也测了是2。7V,这正常吗,我想问的是这个5S的电压是一插上就有的吗,

网友:
大哥,5S肯定是别的地方也有,4脚2.7V应该是正常可以驱动P管

网友:
刚看了一下图纸  好像就应该是待机有的    你查信号自己跑一下   由 待机+3VA  产生  RSMRST信号   。。。自己看一下

网友:
5S有吗?4PIN为低吗?   要么就是管子坏了、、、

网友:
所有的4PIN为低电平的话上面的转换电压全都转换过去了、但你那指出来一个。说明管子有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4脚有电压   可定产生不了后面的三个电压      你没看到三个MOS管都是P沟道的嘛    低电平导通的   有电压  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三个电压  要么一起有  要么一起没   可能Q1046坏了

网友(点评):
正解,不论该有还是不该有都无所谓,反正不一样就不对

网友:
统一楼上的  具体什么坏 还要再查找

网友:
我  对图纸不是太懂      也没什么  能帮上你  的   呵呵!

网友:
3S和5S模式不是BIOS里设置的吗?设成3S模式,5S应该是没电压才对啊!

网友:
从工厂图纸的标号来看,没按开机键不应该有这个电压。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就是怪呀,换过管场,电阻电容量过没有异常,P管是跟3V的管换过,换过还是有电,哎,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093175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怪呀,换过管场,电阻电容量过没有异常,P管是跟3V的管换过,换过还是有电,哎,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093175

网友:
九楼的说的对啊,就是那个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换过,哎,太郁闷了,

网友:
应该是那个管子  击穿了把   你换了一个还有  可能换了个坏的把   你把那个管子去掉看看  还有5V吗?

网友:
如果还有5V可能是别的地方导致他有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它地方我很不解呀,把这个造5S的管子去掉,他就没有,焊上他就好,周边的换上也不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网友:
他的控制是U1038  可能是U1038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把他控制级断开  看还有5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同行,可否加QQ,:549801539,以后有问题,可以相互讨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个U1038我怀疑过,只是没有一样的料件,最终没换。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会常来逛逛,挣点积分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会常来逛逛,挣点积分
需要下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做维修一定要备料板多才好办事  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把5V引进来的

网友:
待机条件3 5V  你查查管子·和5V怎么过来不就得了吗?··我新手··不大懂  给点意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