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CQ40开机后屏的上下两边有横的亮线,而且还有点抖屏

楼主(2011-06-17):
HP康柏CQ40开机后屏的上下两边有横的亮线,而且还有点抖屏。问下各位师傅,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屏坏的多
..你可以拆开检查屏线是否松动.. 我也有台CQ40不显示的做了显卡刷了BIOS还是不显示郁闷啊

网友:
这种几乎就可以断定是屏了   遇到很多  你可以换屏试一下

网友:
刚又来一台CQ40的 屏下方 有彩色的线 上下抖动

网友:
亮线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你手头有先换一个试下

网友:
楼主我可以胆大告诉你屏坏了 我对换了就好了、你的估计也是坏了

小美Mcy -2 严重鄙视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换个屏试下

网友:
LG 的闪屏门事件的残余事件又发生了,换屏吧…………

网友:
如果是LG的141屏,屏反面上面有三组软排线那就不用想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LG的屏就容易坏

网友:
100%屏的问题,而且HP CQ40用的是LG与飞利浦合资的屏,LP1403W的屏吧,这屏本身有个很重要的缺陷,不过只在这一批出现的,你换个其它的屏就没有事的,但千万别在换这个批号的屏,换了也不保证能用多久,不过这屏回厂还可以修的。

网友:
就是屏坏了,LG你屏。  你懂得。

网友:
屏坏了应该      LG141的····大家都懂得

网友:
屏显从新插下  不行换屏试试就知道了 HP 应该是LG 的屏吧  估计是屏问题

网友:
LG的垃圾屏··不用犹豫 直接换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可以调块屏试试嘛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LG这样的现象多  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是花屏总是同一个部位不变,那么就是屏问题,大部分

网友:
LG飞利浦屏的经典现象,屏坏了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说句良心话?好了没有? MD我朋友扣我分说我灌水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CQ40用的LP的屏,不用想了,。直接换屏吧!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几大“门事件”之一,只是经我手的都在保内,维修点只看一眼就直接说等换屏,当年都排队换屏。

网友:
大哥   地球人都知道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9。9成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过好几个这样的啦

网友:
屏坏,鉴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地球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