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DELL PP26L

楼主(2011-06-17):
今天收到一台DELL PP26L 故障是键盘无反映 。换过键盘,I/O芯片 ,BOSS 都是从原版上拆的。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求助帮忙。
芯片

网友:
说明一下,除了键盘不能用外,其他都是正常的。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把晶振换了,也把SOMS电池量一下看是不是没电了,好了告我啊。

网友:
把排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