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跑F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7):
今天收到一张主板,开机就跑F2,放一下电就好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好了以后是再次开机又跑F2还是就一直就行了啊

网友:
是每次都放一下就才行吗?

网友:
放电之后       开机再重启  还会出现这样的  故障么???

网友:
如果故障没解决,先换个U,不行刷BIOS

网友:
换个U看看 我前段时间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放电之后,再开机能正常跑码不,,,

网友:
CMOS保存的数据受损,导致BIOS程序运行死机,清空后恢复正常。
----个人意见。

网友:
不好查啊,今天修了个开机Fb的,是内存供电不稳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BIOS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后来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是BIOS问题    放电就好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