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X200问题

楼主(2011-06-17):
现有一台IBM X200的机子,现故障是: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之后机子就变得很慢,进系统进半天都进不去,不知道哪位兄弟修过这种现像,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检查硬盘,分区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些早就换过了,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等待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