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 CPU供电MOS管巨烫!

楼主(2011-06-17):
如题,进系统2分钟后自动关机,CPU供电管、电感非常烫!!电源管理IC为ISL6312。

网友:
PWM管理芯片或者电流反馈电路有问题。看下反馈电路的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最好看下场馆G机波形,看峰值够高不

网友:
电源管理和所有MOS换一遍再说。

网友:
换电容把    电容引起烫的故障很多

网友:
只有一组MOS管发烫还是全部发烫?这个一多半都是MOS管只有一组在工作造成的。

网友:
电感都烫手呀 ,就就看看电容

网友:
昨晚远程饼哥讲过这个问题!最好芯片场管一起换掉!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一换就好,有好多板子烧CPU附近的供电场管,换掉一个烧坏的场管,可以开机正常跑码,但是新的场管会越来越烫,直接换电源管理。在摸场管温度已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观查各MOS管G极波形,发现不正常,现换了电源管理IC,波形正常了,但还是很烫! 之后换了所有大电解电容,还是烫!

网友:
反馈点路 查查

网友:
电源IC有问题啊,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