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用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1-06-17):
华硕A8S用适配器无法开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上可调电源量代机电压3.3V 5V都出来。但开机键没有电压,后来换掉电源插头付近的两个8脚场管后,可以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去到1.5A左右。。用了半小时后又不行了。。现在3.3V 5V都没有了。。。

网友:
楼主有换电源试试吗?

网友:
2管子换错了没有啊,华硕的大部分都是P-MOSFET的管子。

网友:
换什么管子 直接一天线飞过去

网友:
是一天线  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没有换错。。。是8107的

网友:
可能已经把KBC给搞坏了

网友:
看管子 的G极电压多少,如果GS间电压差不够的话管子不能完全打开的话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没遇见过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子D极电压正常。。。G极S极都没有电压。。。。不过有点其怪。。按一下开机键。。会有指示灯闪一下。。但可调电源上却没有电流反应。。。明明开机键都测不到电压。。为什么还可以有开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