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主板上电全过程,新手潜水后第一贴,非常希望能得到月饼老师的指点

楼主(2011-06-17):
本人纯新手,连二极管三极管场管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高中学历。最辛苦的卖电脑职业人士,收入低微,系统人人会装没前途所以潜水一个月苦学,最近对主板理论很朦胧,把自己知道的发出来大家讨论下,不对的地方请指点。以后会继续发贴回报各位论坛前辈的栽培。主板型号:七彩虹MCP-61 DDR2的板子。南北桥合一,先讲理论,等下贴上图。虽然南北桥合一,但是为了好讲解我还是把它说成南桥和北桥,因为南北桥功能不一样,这块板只不过把两个桥做成一个了。
各芯片型号:IO:83627EHG,CPU电源管理:ISL6566,内存电源管理:W33321G,内存SPD供芯片:W33310,CPU核心供电和北桥供电管理芯片:AS358M
一。装上3V电池,南桥得到3V BAT电压,32.768起振。I/O的74脚得到3VBAT

二。插上ATX电源,ATX的第九脚紫色输入5VSB电压(待机电压),5V电压分二路,A路5VCC直接进入I/O的48脚,B路经过主板稳压IC1117转换得到3VSB;3VSB又分二路,A路经过二极管给南桥提供3VSB待机电压和开机按钮,B路3VSB进入I/0的61脚

三。I/O得到5VSB,和3VSB后向南桥发出RSMRST高电平信号。取消南桥的待机状态,也可以理解为通知南桥I/O供电OK。

四。按下主板上的开关按钮,开关的另一脚得到一个由低到高的跳变(实际上就是I/O68脚得到一个跳变),然后I/O从67脚发出一个PSOUT#信号(此信号由高到低跳变与68脚反相)到南桥,南桥得到I/O的PSOUT#信号后会向I/O的73脚发出一个SLP#(此信号应该是由高电平)通知I/O可以取消待机状态,就在发出SLP#取消待机的同时南桥会发出一个高电平给ATX电源旁边的小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C,E极分别连着绿色和I/0的72脚)。然后I/O的72脚接着会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信号给ATX电源旁边的三极管的E极,通过三极管拉低ATX电源14脚的绿线信号,ATX启动开机。

五。AXT电源启动后发出黄色12V,橙色3.3V,红色5V电压

六。5V电压的走向:A路经过1117降压后给CPU提供VTT电压,让CPU给ISL6566的2.1.40.39.38脚发出VID0-VID5信号(这样电源芯片就知道给CPU提供什么样的电压),B路提供给ISL6566的7脚作为它的5VCC工作电压,C路5VCC提供给内存电源管理芯片W33321G的第五脚

七。黄色12V A路提供给ISL6566的第33脚作为PVCC负载电压(此芯片三相供电,还有PVCC1,PVCC2是一样的就不写了),B路12VCC提供给CPU和北桥电源管理芯片AS358M。AS358M得到12V的控制电压后就驱动CPU和北桥的供电场管工作,让CPU得到核心VCOR和北桥得到工作电压
ISL6566得到VID信号和PVCC电压后开始工作驱动CPU主供电的三路上下场管(驱动信号自己找,用一只表点着G极,另一只笔在芯片在划动),CPU得到主供电后向内存的第一脚发出0.9VREF参考电压

八:内存芯片通过驱动旁边的一组场管得到1.8VCC电压,此电压一路提供给内存的184脚,一路给W33310的第一脚。还有一路提供给为CPU和北桥供电的MOS管的D极。

九:W33310得到1.8VCC后通过5678脚转换得到3.3SPD电压提供给内存的238脚,还通过第四脚发出1.5V电压为CPU的和内存交换的信号提供上拉电压(内存旁边的小上拉排阻可以测到此电压)

十:ISL6566向CPU提供供电后会向南桥发出PG信号。PG信号和SLP信号都满足时就会触发南桥时钟开始工作,时钟工作后会向内存的119,120发出总线和时钟信号,同时也给CPU,显卡,PCI设备提供时钟。南桥得到了PG和PWROK(此信号由ATX发I/O,由I/O转换进南桥)后将发出各设备的复位信号,此时诊断卡复位卡闪动一下,所有设备开始工作进入软启动状态。

以上全是看论坛朋友发的PDF资料,看前辈们发的时序电路,自己跑线路后的理解,非常希望大家提出不正确的地方,也希望得到月饼老师的指点。发此贴的原因也是看了管理员评论关于论坛发贴少的批评后,觉得自己也该做点什么。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点肯定吧。下面附图

9步错了。是3.3和1.8都给W83310供电,产生4脚的0.9V 内存负载供电。其他没细看。

网友:
厉害啊,一个月把时序全部搞懂了.笔记本上的CPU电压都是最后才出来的.前面的供电全部正常才会开启.台式机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希望大家把有错误的地方提出来。

网友:
楼主认为 CPU的VCORE电压和CPU主供电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我对于有些单词不是很理解,VCORE我理解成核心了,上面写的是我对于跑线路总结出来的东西,或许有些不正确,因为从我看来有三路电压进了CPU,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标记。一记用一个场管单独输入,一路由1117输入,一路由三组场管上下导通输入。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呵呵,我还从来没上电测试过主板。假负载刚刚拿到,等下上电测试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书结合主板跑线也已经很久了,可是与您相差太远了。有很多线路都跑的不是很顺利,真是羡慕你一个月功夫就能把线路跑得那么细。有什么跑线的技巧和经验能与我们新手共享吗?希望能跟您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
技巧很简单,你买个台灯,把万用表加两根钢针,要特别硬的,跑到PCB板有穿线到反面的时候就对着台灯一照,一个个穿线的孔看得清楚的很,对于能估计到穿到对面的大概地方就用针到反面对着孔用力一顶,顶到哪个表响就是哪根线

网友:
还有跑线路前一定要多看时序,要不然不知道跑的方向的。把每个芯片的PDF资料都下载到位对着看,要知道哪个是进哪个是出,还有就是每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为下一级工作发出的重要信号是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网友:
一个月没有任何人指点到这样,很不错了.到CPU的供电是有几组,你说的其他两个是一些信号用的.如CPU的REF,COMP,基准电压,补偿电压等.主要的还是VCORE 由供电芯片控制MOS管产生.这些电压CPU的datasheet上面应该有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的术语更高深,看不懂。详细说下可以吗/

网友:
好强大啊,一个月,没有人教的情况下就把上电时序给搞清楚了!强!!!

网友:
有些图纸,找不到。。怎么弄呢。如果有图纸会好修一些吧。

网友:
看完后 感觉还行 有些细节不同的板有不同的设计就不说了 但好像少了一个总线供电没有提到.在AMD板子上面这个总线供电是要搞明白的..

网友:
看来楼主学得还不错哦,继续努力啊

网友:
有待于学习啊,

网友:
W83310发出的负载供电DDR2的是0.9V 不是1.5V 总之写的不错

网友:
一个月的时间,分析的很不错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跑线自己也不会啊

网友:
不错,坚持下去,楼主也不要太谦虚了。一个月从二极管都不认识现在搞到这个程度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