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3400点不亮

楼主(2011-06-17):
机器是I3 330。HM57的桥。NV独显的。。现象是能上电,点不亮。。电流上到1。46左右。。有电流的跳变。。。测试各组电压,就一组CPU—GFXCORE的电压没有出来,芯片ADP3211换过了。。EN电压来了下就没了。。。EN是从U那边出来的。。。这个现象会是U坏了还是哪里出问题,手头上没有I3的U,所以无法判断U是否坏没坏。。。。请大家出点意见。。。也好有个思路来修

网友:
应该是CPU 的问题  I3的是要检测CPU才有CORE  出来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
I3的EN变方向了 没有修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