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旭日C430A开机电流跑0.3A掉电的维修分享

楼主(2011-06-1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C430A开机不亮屏,跑0.2-0.3A就掉电了,反复开也是这样,心想不是负载短路保护的掉电,查起来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于是先查各供电电感没明显短路,开机测待机的3VPCU、5VPCU正常,除CPU没供电之处,其它各路输出电感瞬间都有正常电压输出的,于是重点查CPU MAX8770电路,VDD脚19和25有瞬间的5VSUS输入、TON 8脚电压也正常,因为电流小坏芯片机会少点,再查2脚PWRGD为0,是由北桥输出外接上拉+3V,再顺查+3V没输出,再测+5V也没输出,思路清晰了,肯定 是控制电路的问题,顺查PR114电阻(在蓝牙插座旁)已霉断,查电路为1M的,换上开机就正常啦!

网友:
顶楼主的表达能力,理论也很熟啊

网友:
不知道实践的时候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如果修板子有这么简单就好了,还是要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真的实践没那么简单的,这是花几个小时修出的结论呀,希望给有需要的朋友一点相似捷径

网友:
感觉升压这块很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大家都是说得这么简单   感觉遇到问题都没有思路了啊

网友:
查的顺序有点乱。不是按时序查。不然很快找到是工作的3,5V没产生

网友:
查了半天还确实是3RUN 5RUN电压没有开启啊,请问一下,cpu没有V CORE的情况下应该没有PG信号吧

网友:
VCORE电压产生正常后,CPU供电IC才发出IMVPPG通知南桥,南桥才会发出CPUPG给CPU。

网友:
有思路修着就快,没思路特别是还要等芯片真麻烦。

网友:
又是一例15V电路电阻问题的,我修过几台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