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集显的,用久了花屏,求助

楼主(2011-06-17):
如题目,排线换过了,是用一个小时左右出 现花屏,对修本还是菜鸟,高手给点看法吧

网友:
怀疑是屏模块出了问题,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
谢过楼上的,正在找屏来试。

网友:
很像屏坏了。接外显试试

网友:
很明显啊,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那就修屏了,唉。

网友:
换个屏的主芯片看看

网友:
要是一直都是这样,倒像是BIOS出的问题,不过是过一小时出的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显卡的问题不应该是这个样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外接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屏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