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自学者请教各位大侠(主板老是烧Q1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7):
昨天在公司找到一块致铭主板,检查发现中间一相的Q1击穿了(它是三相供电的),然后也没多想直接换了一个,换好后量了一下对地电阻没问题,不装CPU通电测试能点亮(我说的是点亮测试卡),量了一下Q1输出在1.8V左右,接着断电装上CPU再开机,看到CPU风扇转了几圈停下了(不是那种一动就停的,确实能转几圈的),拔掉电源再测发现中间一相的Q1又击穿了,检查了一圈没发现其他问起,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更换过(手上没这芯片芯片),求各位大侠指点问题大概出在哪里,非常感谢

网友:
不装CPU你怎么可能点得亮啊,请改正贴子内容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能把具体的型号说下吗

网友:
是不是下管不良了 或者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上下一起换,其他两组也换,还不行换IC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上下管先代换掉,不过这个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上CPU怎会能点的亮呢,如果上点不亮就查电源芯片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老是坏查一下虑波电容  和控制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说的是点亮测试卡 多谢提醒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恩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等我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再来给大家报告

网友:
电容,IC,供电管全换,百分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