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3fw+屏幕暗,背光正常

楼主(2011-06-17):
昨接一台AOC 913FW+,画面较暗,接ATUO或开机自动调整时画面亮度正常,几秒后变暗,菜单可正常调节,背光正常,显示菜单时菜单亮度正常。因其用双屏线驱动板,手头上没适用的通用板,没法试点屏是否正常,不知各位有没碰到过,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不好说,还是先点屏吧

网友:
工厂模式,,,

网友:
程序问题     刷BIOS    应该会好

网友:
终于搞掂了,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程序或者液晶屏幕的问题,逐一排查

网友:
修这个东西就得一点点排除,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