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30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

楼主(2011-06-17):
          此机网卡坏掉,直接拆掉,换了南桥,进到滚动条那里就不动了,不接硬盘也进不去PE,能进DOS,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哪位高手遇到过指点指点

网友:
到滚动条  一般是加载显卡驱动呢     你看看显卡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会常来逛逛,挣点积分
,下载图纸。

东航 -5

网友:
楼上说的思路很对

东航 -5

网友:
南桥换了就考虑显卡了。。

网友:
对 我也遇到过  就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是集显的啊,跟PCI总线的设备都取了还是一样,时钟也换了也一个样,现在量USB时钟的电压是2.5V不知道正常不,换了个时钟电压还是一样,按道理不应该是这个电压啊,哪位朋友量过啊!现在搞的没头绪啦!就差没换IO啦,手头没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