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无复位 无时钟

楼主(2011-06-17):
今天接了一块华硕P5LD2,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测试内存,CPU等的供电都正常,用假负载测到 参考电源电压1.2,但是  PG0.14  复位0.19  两个时钟测试点一个0.27  一个为0V
以前没有怎么修过主板 想问一下 假负载的两个测试点是不是应该都有电压才为正常的
还有是不是因为没有时钟信号 才引起的没有PG和复位

网友:
假负载的两个时钟测试点是不是都应该有电压才正常

网友:
正常情况 时钟应该有的,修时钟吧。

网友:
对时钟是有电压的,看看CPU 到北桥的AD 总线,北桥的三大工作条件,时钟不正常也有可能拉掉复位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看时钟I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